楼主(2010-08-11):
请问:PLC与触摸屏之间的通讯控制,它们之间需要什么特殊的指令来控制吗,指令的含义又是什么?具体是怎么传送的呢,各位前辈知道的话请举个例子说明一!谢谢!

网友A:
不需要通过指令,厂家已经帮你写好了通讯协议了。

网友B:
只需要在屏里设置好对应的plc的地址或者变量即可。

网友C:
除非你的屏不支持这种PLC;
否则只要你选对PLC型号就行了;

网友D:
触摸生产厂家会针对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PLC开发好相应的驱动程序,你只需要选择其驱动,并配置通讯参数(通讯方式、波特率、数据位、校验、停止位、PLC站号)就可以了。
武汉的朋友加群:117618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