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1):
我们知道PLC的输出有三种:一是继电器,二是晶体管,三是可控硅。但什么场合适用那种输出呢?
我只需控制汽缸电磁阀而已,但一天的次数应该是万次以上的,该用那种输出?
我就一般的开关量而已,哪种PLC物美价廉呢!
谢谢大家,刚想学习PLC................

楼主:
如果论坛有谁在卖PLC的和肯耐心指点的请加Q:89458555

网友A:
松下 欧姆龙. 都可以.

选择嘛,晶体管. 继电器都可以!

网友B:
用晶体管输出的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再去控制电磁阀动作

网友C:
1天的次数应该是万次以上,用晶体管的;
继电器可能几个月就给报废了;

网友D:
楼上两位说的是,机械触点的继电器,动作太频繁容易损坏,其机械寿命和电气寿命,都有限制。

网友E:
其实继电器输出的PLC也没那么脆弱。我这边一天工作几千次的输出点,不是照样用继电器输出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