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2):
西门子PLC s7-200在编制梯形图程序后,需要设置输入输出地址分配表吗?分配表在哪里?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分配表:即符号表,如果你的程序中使用绝对地址编程,那么无需再使用符号表。

楼主:
谢谢!绝对地址不是太明白,麻烦您再解释一下。
还有我在Step 7 MicroWin 编制了梯形图程序后,并导出为 AWL 文件,然后在s7-200中文仿真软件中,对其程序进行载入后,并运行,但是操作输入端时,没有反应,烦请大家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I0.0  Q0.1叫做绝对地址

符号表中编写  符号名:Start 地址:I0.0

那样在程序中就是使用符号名编程。

网友B:
太好了  可以学点东西。谢谢

楼主:
谢谢 cvlsam !
我用Step 7 MicroWin SP6编制一段程序,经过编译,显示无错误,导出为 AWL 文件,然后在s7-200中文仿真软件中,对其程序进行载入后,并运行,但是没有反应,烦请再次指教!

网友C:
PLC配置选对了吗?装载程序后要先将PLC置为RUN模式。............

网友D(2010-10-22):
图上好像是没运行吧,仿真运行时RUN指示灯也应该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