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2):
关键词:干式变压器  电力电容器  互感器  直流系统  运行维护
       1 干式变压器的运行维护
       干式变压器是配电系统中重要的电力设备,其作用是在交流电网中改变电压、传递能量。干式变压器因为没有油,也就没有火灾、爆炸、污染等问题,近年来应用逐步增多,在实际应用中如何正确维护干式变压器,保证其良好运行是配电运行人员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1.1 干式变压器的运行
       干式变压器的安全运行和使用寿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压器绕组绝缘的安全可靠。绕组温度超过绝缘耐受温度使绝缘老化,从而影响其使用寿命,是导致干式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对变压器的运行温度监测及其报警控制是十分重要的。
       干式变压器应在额定容量下工作,在不影响其寿命的情况下允许在短时间内过负荷运行,对于室内变压器而言,过负荷值不应超过20%。在正常情况下,变压器的负荷应保持在额定容量的85%左右较好。变压器处于过载运行时,一定要注意监测其运行温度:若温度上升达155℃(有报警发出)即应采取减载措施(减去某些次要负荷),以确保干式变压器的绝缘不受影响。
       1.2 干式变压器的维护
       因为运行温度直接关系到干式变压器的使用寿命,所以配电运行人员应重点检查维护风机自动控制系统、超温报警、跳闸系统以及温度显示系统。尽管干式变压器防潮较好,但空气中的尘埃会吸附在绝缘表面,使沿面闪络电压降低,尘埃在潮湿的天气里会出现污闪现象。因此,应定期进行除尘并检查有无放电迹象。干式变压器在运行中还要注意检查有无异声、母线连接电缆有无异常情况,发现异常现象及时处理避免发生事故。
       2 电力电容器的运行维护
       电力电容器在配电系统中主要是用来补偿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供电系统中的负荷大部分是感性的,通常电感电流落后于电压90°,如果将电力电容器连接在供电系统中,就会在回路中产生一个电容电流,该电流超前于电压90°,在相同的电压下,电感上的电流与电容上的电流方向正好相反,从而抵消了一部分感性电流或者说补偿了一部分无功电流。
       2.1 电力电容器的运行
       在电力电容器的使用中,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其安全运行和经济运行状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电力电容器应在额定电压下运行,不得超过额定值的1.05倍,但允许在额定电压的1.1倍下运行4小时,如电容器使用电压超过额定值的1.1倍时应停止使用。当电压过高时会使电力电容器过载,造成内部元件过热或击穿事故。另一方面应避免过补偿或用电设备停止运行后的无功倒送所造成的电能损耗。
       电力电容器运行的一般环境温度在-20~+45℃之间,如果温度过高或过低,容易引起电力电容器发生鼓肚、渗油等现象,同时要保证室内湿度不得超过80%。
       2.2 电力电容器的维护
       为了保证电力电容器的正常运行,延长其有效使用寿命,在日常运行工作中,应注意对电力电容器的维护。
       2.2.1 外观检查
       对于运行中的电力电容器进行外观检查,看一看是否有喷油、渗漏油现象,有无鼓肚,是否有开裂现象,接线头有无过热现象,一旦发现上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避免发生事故。
       2.2.2 电压值检查
       电力电容器在运行中,由于供电负荷的变化会引起电压波动,为保证其安全运行应尽量使用自动投切装置,如自动出现故障时可使用手动,这需要运行人员根据负荷情况进行转换,否则会出现过补偿或无功倒送现象。
       2.2.3 电流值检查
       为延长电容器的使用寿命,电力电容器应在额定电流下运行,但允许其在不超过额定值的1.3倍下运行,如超过1.3倍时应停止使用,因为过大的电流通过电力电容器时,将造成电容器烧毁。

2.2.4 保护装置的检查
       每组电容器的上方均设有熔断器来保护,应定期对熔断器进行检查,看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有无过热现象,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避免由于熔断器的塑壳座过热绝缘损坏导致的对地短路事故。
       3 互感器的运行维护
       互感器是一种特殊的变压器,它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进行工作的,其作用是将一次回路的高电压、大电流变为二次回路的低电压、小电流,使仪表和保护装置标准化并使二次设备与高电压隔离以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
       3.1 电流互感器的运行
       电流互感器又称变流器,它的一次绕组串联在被测的一次电路中且匝数很少,二次绕组与测量仪表的电流线圈串联且匝数较多。电流互感器运行时二次阻抗很小,其作用是将大电流变成小电流,二次侧额定电流一般为5A。电流互感器必须在额定工况下运行,如果在超过额定容量情况下运行会造成误差增大,仪表指示不正确,其次二次绕组过热会加速绝缘老化,甚至烧坏绕组。
       3.2 电流互感器的维护
       配电运行人员应对电流互感器定期巡视,检查接头有无过热,是否有异常的声音,是否有异味,有无破损放电现象,瓷质部分是否清洁。一旦发现上述现象应及时处理,避免发生事故,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且二次侧有一端必须做好保护接地。
       3.3 电压互感器的运行
       电压互感器又称作仪用变压器,习惯上称作“压变”,它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其基本构造与普通变压器相同。电压互感器在额定容量下可以长期运行,也可在工作电压超过额定值10%的情况下长期运行,在运行过程中相当一个空载运行的降压变压器,其二次侧不允许有短路现象。
       3.4 电压互感器的维护
       为了确保电压互感器的正常运行,配电运行人员应定期进行巡视,注意检查电压互感器的绝缘是否清洁,有无裂纹,缺损及放电现象,有无严重的渗油和漏油现象,有无异声等,发现这些情况应迅速查明原因及时处理,避免发生任何事故。
       4 直流系统的运行维护
       直流系统是用来为高压断路器、继电保护、自动装置、信号母线等提供操作电源的,由充电柜和蓄电池柜组成。
       4.1 直流系统的运行
       直流系统的充电装置采用两个高频开关模块并联组成,通常情况下是一主一备,定期轮换使用。浮充电采用恒压方式供电,充电模块输出电压通过熔断器经逆止二极管接到合闸母线上,再经熔断器接到电池组上。合闸母线经降压装置接到控制母线。当交流电中断时,充电机无直流电压输出,此时蓄电池电压经过降压装置加到控制母线上,使控制母线供电连续。均充时,充电机直流系统提供较高的均充电压,该电压快速给蓄电池补充放电损失的能量,其电路原理及供电线路与浮充电时一致。
       4.2 直流系统的维护 为了保证直流设备的正常运行,配电运行人员应定期进行检查。高频开关模块的输入和输出电压不得过高或过低,因长期过电压运行会损坏其内部元件,过低电压会造成直流母线电压过低时断路器不能跳闸和合闸。蓄电池应存放在干燥、通风、室温不超过25℃湿度不超过70%的环境中,长期保存的蓄电池,应半年进行一次充放电,在放电状态下,将其清理干净。
       5 结束语
       做好配电设备的运行维护工作将有效的提高设备健康水平,是保证配网安全可靠的重要环节。配电运行人员要熟悉各种设备,钻研业务知识,不断总结提高,全面的掌握各种配电设备运行维护要点,将设备隐患降低到最低限度,不断提高供电可靠性,为供电优质服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上海炎胤电气--做客户最满意的电气产品!

本公司多年从事研发生产电力高压测试设备,检测仪器。长期低价优质供应直流高压发生器、试验变压器、变压器测试仪器、继电保护测试仪、互感器测试仪、开关机械特性测试仪、回路电阻测试仪、直流电阻测试仪、接地电阻测试仪、避雷器测试仪、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电缆故障测试仪、滤油机、电能表现场校验仪等各类电工测试仪器,欢迎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