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2):
我现在想用PLC来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用步进电机带动一机械手转动,从而让机械手夹物件。我想夹物件的速度可以调节,比如说一分钟夹10次/分钟,也可一分钟11次/分钟,12次/分钟的。。。。。甚至200次,我现在搞不明白,用光电开关来统计夹的次数,这个次数是不是也就是电机每分钟转的次数?那这个每分钟转的次数用PLC如何来控制?如何设置?而且刚开始如果我设定为10次/分钟,这个又如何设置呢?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

楼主:
如果开机后就设置10次/分钟,那么要光电开关还有用吗?而且这个设置的10次/分钟在程序中如何体现?很不明白!!!

网友A:
这个要考验程序作者的编程水平和经验的...

网友B:
步进电机是脉冲驱动的.脉冲的数量决定他的行程,脉冲的频率决定它的速度.PLC有专门用于轴控制的脉冲输出.你设置好脉冲频率或特定时间内的脉冲数,就可控制机械手的速度了.至于实际计数可以PLC内部对输出脉冲数计数转换,也可用光电开关检测回馈.

网友C:
这位说的很详细了,要买专门的东西,如果就一个200肯定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是脉冲驱动的.脉冲的数量决定他的行程,脉冲的频率决定它的速度.PLC有专门用于轴控制的脉冲输出.你设置好脉冲频率或特定时间内的脉冲数,就可控制机械手的速度了.至于实际计数可以PLC内部对输出脉冲数计数转换,也可用光电开关检测回馈.
谢谢奇点的回答!!
原来脉冲的频率决定电机的速度,我以为设置驱动器的细分来决定电机的速度!
我还有几点不明白:
1 光电开关检测机械手夹物件的个数是如何反馈到程序中呢?比如说我开始就设置为10次/分钟,当一分钟过后光电开关检测到了10次,还用反馈到程序中吗?因为程序一直运行,电机也一直在转动!
2脉冲的数量不是根据电机铭牌上的步距角来设定的吗?如果步距角是1.8度,就是200步/圈,也就是说需要200个脉冲吗?但是我现在要求每分钟转10圈,也就是说每分钟需要2000个脉冲,如何设置每分钟2000个脉冲?
3 电机转动的圈数和机械手夹物件的次数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