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2):
《Visual Basic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 》评书处:

工控网友您好!

   此处为《Visual Basic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 》指定评书处。请您在主题贴下跟贴,就该本图书发表您的观点。观点可以是对于图书的评价、对于图书作者的提问、阅读图书的感受……(与图书相关的一切内容)

     图书详细介绍与样章查看,请点击:http://www.gkong.com/books/Activity/20100811/page-0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一本

要活动最后,作者评出优秀者后才会送书的。呵呵。
详细情况介绍后,附有每本书的内容介绍和样章。您可以新书抢先看啦。
您可以多发好的评论,就有机会得到书了。

网友B:
记得老早以前 用VB做过一些串口通信的案子,很简单的,MSComm控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网友C:
                       《Visual Basic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初步印象

   看一本书,除书名之外,我通常会首先阅读目录和前言;特别是对于自己不熟悉的知识,更是如此。当然,内容简介也会看的。
   就单个词语或者词组来说,Visual Basic(VB)、数据采集、串口通信都是听说过的;但也就是听说而已,并没有正式了解过。
   由于工作领域的关系,今天我仍没有详细阅读该书的打算,暂时只是对其内容作个大致的了解,以便在有需要时,能够找到有关的资料和书籍。

   该书内容简介中,介绍了该书的梗概。首先使我知道了ActiveX控件、DLL动态链接库、MSComm控件、API函数、以及调用等名词;还使我猜测到,该书可能是面对数据采集卡的。这就有了后面“实践操作性强”的特色。
   从目录中,可以看出该书采用了循序渐进的叙述方式。从测控系统的介绍开始,接着讲述了VB程序的设计基础,然后是基于板卡的数据采集、以及控制系统和控制程序,一直到串口通信、集散控制系统典型实例,完成了一个从基础到应用、由浅入深的训练过程。
   也可以看到,第4章等章节中,还提供有硬件线路图,这样更具可操作性。对于程序设计,既有设计目的、又有实现方法,还给出了典型实例;而从内容简介中知道,每个设计都提供了完整的程序代码,所有代码均编译通过。所有这些,都有利于读者的学习。
   当然,随书的光盘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帮助对该书的阅读和理解。

   感谢“中华工控网”的“有奖书评活动”,不但让我知道了该书,还可以抢先阅读到两个样章——《Visual Basic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提供的是“第5章  VB与串口通信”和“第6章  VB串口通信程序设计典型实例”。
   阅读这两章,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鉴于我的情况,还是采用浏览的方式。
   第5章一开篇,指出了使用VB串口控件MSComm实现通信的方法方便、快捷。随之说到,串行接口(RS232/422/485)技术简单成熟、应用广泛,也就是学习串口技术有实用意义。接着是“串行通信的工作模式”、“硬件握手与软件握手”、“RS-232C串口通信标准”等准备知识。
   准备工作完成后,就开始介绍“串行通信控件MSComm”,包括MSComm控件处理通信的方式、MSComm控件的引用及其常用属性等。然后是另一种“利用VB开发串口通信程序”的方法——调用API函数;这部分,介绍了API函数的特点及使用方法。
   另外,还讲述了直接端口访问,包括动态链接库(DLL)的生成和VB对动态链接库的读写。最后以“智能仪表串口通信”为例,讲述了串口通信的调试步骤和方法。此外,也介绍了“虚拟串口”的调试方法;该方法,可用于“没有串口资源的计算机上调试程序”或“同一台计算机上多个串口之间进行通信”的场合。

   第6章是典型实例介绍。基于MSComm控件的优点,主要给出的是采用MSComm控件的实例。
   这章的实例较多,既有PC与PC串口通信、PC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程序设计,也有PC与智能仪器串口通信、PC与PLC串口通信的程序设计,还有PC与读卡器串口通信、PC与GSM模块串口通信、PC与调制解调器串口通信、PC与云台控制系统串口通信等的程序设计。
   在“PC与单片机串口通信”实例一节,利用了较为常用的Keil C51单片机开发软件进行单片机程序设计。在“PC与PLC串口通信”一节,以西门子S7-200PLC和三菱FX2N-32MR型PLC作了说明。随着技术的发展,电机控制系统也常常需与有关系统进行数据交换,以实现有效的控制和监视功能,该章对此也作了介绍。一些常用的测试仪器,比如噪音计、电功率计、转速计等,所采集的数据需传送到PC,以便分析和处理,也常采用串口通信。
   ……

   虽然仅对该书有关内容进行了简单的浏览,但感觉该书图文相辅、内容充实,体现出了“实战“二字。就我个人来说,由于水平所限,短短一两个小时,领会不了该书的精要、接收不到太多的知识,也没有进行相关的试验,但至少收获到了有关名词术语,会记得有李江全、汤智辉、朱东芹三位老师编著的这样一本书。
   诚所谓“好书不可入眼”,一入眼就有“一观全貌”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