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会】之《组态软件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1CD)》评书处:

楼主(2010-08-12):
《组态软件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1CD)》评书处:

工控网友您好!

   此处为《组态软件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1CD)》指定评书处。请您在主题贴下跟贴,就该本图书发表您的观点。观点可以是对于图书的评价、对于图书作者的提问、阅读图书的感受……(与图书相关的一切内容)

     图书详细介绍与样章查看,请点击:http://www.gkong.com/books/Activity/20100811/page-05.html

网友A:
               《组态软件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样章阅后感

   从书名看起来,这本书的内容,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为什么这么快就下断言呢?因为对PLC的“组态软件”,早几年就想去了解的,却一直没有了解;PLC以使用简单著称,尚且不知其组态软件、何况这里已不是PLC了呢?
   但正因为不懂,才更应该去了解,因为是专业相关的知识,或者说就是专业知识。

   外行就是外行,不用我自己说,他人就心知肚明了;当然啦,为了他的修养,为了我的老脸面,他是不会明说的,说不定还会指点我一下。
   因为呀,我看到了“组态王”三个字,混坛子这么久了,这三个字还是看到过的;不过,这么一说,可能正好又显出我的外行来了。技术啊,就这么简单直接,想嗯嗯啊啊遮掩一下,都遮掩不过来的。
   但对于我来说,这叫开卷有益。

   该书首先介绍了测控系统的原理,进而讲述组态软件的一般概念,再具体到组态王(Kingview)的操作,从基础开始,由浅入深。接下来,就是与实际应用挂钩了,或者说也是关键的一步,讲到了I/O接口等硬件技术,直至基于板卡的测控系统及其典型应用实例,步步深入。
   然后就是本书的书眼了——串口通信测控系统,接而自然过渡到了网络化测控系统,还给出了典型应用实例。体例呢,对实例的介绍,也采用了设计目的、设计用软硬件、硬件线路、设计任务、任务实现的排序方式,取得了层次分明、便于学习的效果。

   再来看第5章,这是“中华工控网”联合“人民邮电出版社”开展的“有奖书评活动”提供的两个样章之一。
   第5章是板卡和实例,板卡就是PC插卡;这种方式,利用通用计算机(如PC)的资源,加上数据采集插卡,构成计算机测控系统。这些板卡,可以为第三方专业公司生产(例如研华的PCI-1710HG)。多功能数据插卡,可以包括多种功能,比如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等。
   通常,第三方提供的板块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就PCI-1710HG来说,板卡安装后,使用前还需使用相应的配置软件进行配置,设定需要的工作方式;然后进行板卡测试。准备工作做好后,就可以进行程序设计,以完成特定的功能。
   程序设计的内容,包括建立新工程项目、制作图形画面、定义板卡设备、定义变量、建立动画连接、编写命令语言等,最后是调试和运行。程序设计完成后,应进行存储。这些,书中均以图文的形式,给出了详细的说明;并分别对模拟量信号、开关量信号进行了介绍。

   第6章讲述的是串口通信测控系统,开篇即指出:现代计算机接口,其基础结构有不少是串行通信系统,串行通信也成了其中的核心技术。
   首先介绍的是串口通信与RS-232C接口标准,这部分是公共的内容,也是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以下是一些设计实例,包括PC与PC、PC与智能仪器、PC与PLC、 PC与GSM短信模块的串口通信程序设计。这些功能,对于阅读过该类资料者来说,并不陌生,也有不同的实现方法,该书采用了Kingview进行设计。程序的设计步骤,与第5章一致。
   PC与PLC的串口通信程序设计,用了FX2N-32MR及S7-200(CPU224)两个例子。与FX2N型PLC进行通信时,PLC中需运行一段程序,以设置PLC的通信参数;而针对PC端(上位机)Kingview程序,仍按一般步骤操作。该节给出了PLC开关量输入输出在PC画面显示的例子。

   看完这些,我得到一种感觉:只要有心,然后跟着书本一步步去做,这些知识是可以逐步掌握的。感谢“中华工控网”,提供了这样的一次学习机会。
   当然,这也得归功于该书的深入浅出和该书的可操作性。感谢刘恩博、田敏、李江全老师,提供了这样一本好书!
   (qlin,20100819晨)

   顺便告知各位网友,我这三不象都回帖了,我这是抛棉花引玉,朋友们回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