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2):
最近遇到个问题,东元7200GS  55KW变频器,当时坏的是一项可控硅,在更换之后通电运行都OK,拿到客户处装上通电就炸了。炸的是买来的那个可控硅。用的都是西门康的型号是SKKH132-16的。怀疑买的可控硅有问题,后又买一个装上测试正常后给客户装上,又是一声响?测试过程:在用15A的空开通电显示正常后跳掉,换60A的空开装上OK。
发现这个机器在断电后一分钟内,直流电压降到20V,放电这么快?像这种可控硅,可以用IXYSMCD162-16替代吗?
还有这种问题会是哪里的原因?谢谢

网友A:
可控硅是用于三相整流,充电短接的吧。
1、是否无软充电过程,而是上电后直接由可控硅对电容充电?检测软充电控制电路。
2、电路无问题,怕是可控硅模块有假冒伪劣之嫌。

楼主:
现在这台机器已正常,问题出在一个10K50W的均压电阻上,均压电阻外壳接地导致P相对地电阻6K,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