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2):
三菱变频器FR-S540-1.5K-CH ,一上电风扇就转,报警显示Fn-1(散热器过热),按复位键可消除报警(因为风扇已经在转)。正常应该是电机运转时风扇才转,请教各位老师指点,最好能有图说明。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你的风扇运转是否正常,散热片有没有被异物堵塞,没有你在说说你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