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2):
我有套设备要卖到朝鲜去~他们电源为380V 60HZ,用什么方法能变成380V 50HZ呢???中间需要什么来转换???哪里有卖的呢???请各位高手指教
还有 220V 50HZ 和220V 60HZ在用起来有什么区别没有???会不会造成电气元件的损坏呢???

网友A:
中间加个UPS

网友B:
如果是电子产品有影响,普通电气设备影响不大可以用

网友C:
电压在同一阈值就行了,不管是电子产品还是普通电气设备,一般情况下是可以通用的,除非是对频率有严格要求的和由交流直接斩波驱动电动机类启动器、驱动器不可以用,否则因驱动频率不同产生可控硅类电子产品损坏。电动设备还要考虑速度对设备的影响!

网友D:
如果是电机负载,转速不同;
可以用变频器;
其它的可以用变频电源,不过价格可不菲;

网友E:
用变频电源

网友F:
影响不是很大,许多韩国60Hz设备在中国使用没问题。

网友G:
如果是电动机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电机负载,转速不同;
可以用变频器;
其它的可以用变频电源,不过价格可不菲;
刚刚在网上看了看~不得不投入这些资本啊!!!请问你能帮我提供一些变频电源的品牌吗???

网友D:
变频电源国产的品牌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影响不是很大,许多韩国60Hz设备在中国使用没问题。
那中国50Hz的设备在韩国用那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H(2010-10-14):
我看去别不大,电机转速会提高1/5,电子产品根本就不会影响,

网友I(2010-12-09):
一般情况下还是能用的,电压相同,频率不同,不过要是电压频率都不同,你就要用变频电源了,现在做这个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