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新手求助!

楼主(2010-08-12):
Trio新手求助!
我是一名正在学Trio的学生。请问各位大侠在Trio Basic有没有编程的格式,比如像C里面的main啊,设变量啊。还有就是怎么用simulastion里的示波器仿真显示,看程序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啊。

谢谢了

网友A:
我瞎弄了一下。

基本上的编程格式就是
REPEAT
程序
UNTIL FALSE

你可以将你的MotionPerfect软件中链接模拟器,然后装入程序就可以装入Demo程序,来看看人家怎么写的。

至于变量定义,似乎随意,并不需要去定义后使用,即写即用。

其他请看随机的Help文件,如果你有新版的软件也可以拿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付帖上一个Demo的样式:
'
' Demonstrate number entry via Emulated Keypad:
'
' Open keypad as #5
'
   length=1
   PRINT#5,CHR(12);CHR(14);
'
' Get number as length and write to global variable
' for use by program MOVEX
'
' Note how local variable "length" is set to the same
' value in BOTH programs
'
REPEAT
   GOSUB getnum           //标准格式,然后调用子程序。
   VR(length)=num
UNTIL FALSE

getnum: pos=40
       dpoint=0
       num=0
       negative=1
       PRINT#5,CHR(20);
       REPEAT
           PRINT#5,CURSOR(pos);num*negative[8,2];
           GET#5,k
           IF k=72 AND dpoint=0 THEN dpoint=1
           IF k=70 THEN negative=-negative
           IF k=69 THEN GOTO getnum
           IF k>=59 AND k<=61 THEN k=k-7
           IF k>=66 AND k<=68 THEN k=k-17
           IF k=71 THEN k=48
           IF k>47 AND k<58 THEN
               k=k-48
               IF dpoint>0 THEN
                   dpoint=dpoint/10
                   IF dpoint>=0.01 THEN num=num+k*dpoint
               ELSE
                   num=num*10+k
               ENDIF
           ENDIF
       UNTIL k=73
       num=num*negative
   RETURN

楼主:
能不能弄到一些有注释的程序,同时用那个仿真的示波器显示那些参数的波形变化,容易理解一些。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Further more
能不能帮我弄到一些有注释的程序,同时教我用那个仿真的示波器显示那些参数的波形变化,容易理解一些。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TRIO网站上,有标准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