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怎么维修

楼主(2010-08-12):
我厂一中频炉发生短路故障时,全车间的灯都烧了,还有两台电脑电源也烧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呢?

网友A:
冲击电流太大
现在给中频炉安个专用变压器,其他电源用一个变压器

网友B:
是什么样的短路这么厉害,

网友C:
短路?  是感应开路吧?

网友D:
漏电短路

网友E:
报上型号来  我这有两台中频电炉 每台350KW

网友F:
电流很大
这么严重

网友G:
我是做中频电源的有什么问题请说清楚短路是那短路是感应器还是那?我QQ626270948可联系我

网友H:
应该是高频谐波串如电网造成的的破坏吧。

网友I:
变压器容量过小!动作保护值不对。灯及电脑都是在瞬时低电压下损坏的。

楼主:
灯在烧毁时比平时至少亮几倍,电炉发出很大的啸声,几秒钟后灯及电脑都烧了。不知是什么原因?现在把感应器重新做绝缘后,装上后一切又好了!

网友J(2011-12-20):
冲击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