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问题

楼主(2010-08-13):
配电房进线是10KV的    我想问下 怎样更换坏的电容    (切断电源后  电容放电问题)

网友A:
没有电压互感器吗?

网友B:
现在的低压补偿电容都是自愈式,自放电。如果你不放心,可断电后将电容每个接线分别拆下,然后将新电容安装并接线即可。

网友C:
现在出的电容都是带自放电的。

网友D:
先断电。再用高压绝缘棒把一根导线固定在头上。把要换的电容短路即可。

网友E:
先断电,挂上接地线对电容放电

网友F:
换电容
先退出运行,再将刀闸拉下,就可以放心换电容了

网友G:
先进行放电再更换,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H:
一般不用人为放电,但安全起见,先断电挂接地线后,再将电容短接放电。

网友I:
把电容柜总开关关了/把二次保险拔了/

网友J:
你看是高压电容还是低压电容。要是低压的把电容器退出运行就可以换的了。不需要在放电了,现在的电容器里都带的放电专制了。高压的话里边应该有电压互感器来放电的了。也不需要专门的放电。

网友K:
我们的高压配电柜都配备有电容放电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