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3):
请问一下,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器如何选型?什么样的步进电机配什么样的驱动器?我看一些介绍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资料上并没注明步进电机驱动器功率大小,比如我有一台步进电机需要控制,该选多大的驱动器呢?

步进驱动器的性能参数有:供电电压   电源电流  时钟响应频率 定位范围  等等,其他就没什么了,那我怎么知道该驱动器符合我要控制的步进电机呢?

网友A:
你选哪个厂家的步进电机,他会推荐你使用何种驱动器,或者型号的.

网友B:
主要看驱动电流了。品牌的驱动器驱动电流达到了的话,其他的都没问题的。推荐用上海鸣志的

网友C:
我一般是配套买,否则会温度和扭力有所不一样的

网友D:
楼上几位介绍的,都是实际的应用。
工程应用的话,与做习题会有区别。

首先入门时,通常不会从0开始,会有前面熟悉的人带路的;当然,这会有一个过程。

网友E:
用东方马达吧,他们有专业的人员为你提供配套服务。包括选型、方案解决等

网友F:
同意2楼的,主要是看驱动电流的!

网友G:
一般来说,步进也好,伺服也好,驱动器和电机都是成套买卖的,或是成套选型的,在现场有见到大的驱动器接小的电机,用不了多久,小电机就烧了。只要功率要MATCH。

网友H:
先知道你的负载,根据你的负载先算出负载扭矩,负载转动惯量,然后根据扭矩算出电流大小。最后选驱动器 还有看你的转速要求选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