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3):
   ABB压力变送器—接线问题:

  1压力变送器是二线制,+极出来接PLC AI 模块的-;-极出来接PLC AI 模块的+。
  2 对于三线制的液位变送器,信号+出来接PLC AI 模块的+:公用-出来接PLC AI 模块的-:剩下的24dc+接24v电源+

  3 对于四线制的液位变送器,信号+出来接PLC AI 模块的+:信号-出来接PLC AI 模块的-:剩下的24dc+接24v电源+:24dc-接24v电源-。

    信号端子设置在电气盒的一个独立舱内。接线时,可拧下接线侧的表盖。上面的端子是信号端子,下面的端子是指示表连接端子,下面端子上的电流和信号端子上的电流一样,都是4-2OmADC,它可用来连接指示表头。

   电源是通过信号线接到变送器的,不需要另外的接线。ABB压力变送器信号线最好采用屏蔽绞合线。信号线不要与其它电源线一起穿越金属管或放在同一线槽中,也不要在强电设各附近通过。

   变送器电气壳体上的穿线孔,应当密封或者塞住(用密封胶),以避免电气壳内潮气积聚。如果穿线孔不密封,则安装送器时,应使穿线孔朝下,以便容易排除液体。

   信号线可以浮空或在信号回路中任何一点接地,变送器外壳可以接地或不接地。电源不一定要稳压,即使电源电压波动lV,对输出信号的影响几乎都可以忽略。

  变送器的最大输出电流不超过3OmADC因为变送器通过电容藕合接地,所以检查绝缘电阻时,不能用高于1OOV的高阻表,电路检查应采用不大于1OO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