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3):
控制要求:利用编码器做测量,已知测量轮周长。在文本上输入目标值 ,启动一个开关,量输出当测量值和目标值相等时关闭开关量 马上转入下一个目标值,当和第二个目标值相等时,再次开启开关量 。自己编程水平不行,所以求助大家 先谢谢大家。

楼主:
上面的思路刚才没有写清楚重复下
控制要求:利用编码器做测量,已知测量轮周长。在文本上输入目标值 ,启动后开始计算长度,开关量也同时打开(就是输出一个继电器)当测量值和目标值相等时关闭开关量 马上转入下一个目标值,当和第二个目标值相等时,再次开启开关量 。自己编程水平不行,所以求助大家 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