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3):
三凌FX1n-60MT驱动松下A4伺服电机

想捕捉Z相脉冲输出来定位原点,不知道Z相脉冲与PLC如何接线.

请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A:
Z脉冲为零点信号,通常时转动一圈输出一个信号
用到这个信号和PLC的原点回归指令有关系,FX1N系列的原点回归指令,用到的是近点狗信号,用不到这个零点信号

网友B:
假如PLC换成是松下的FP0-C32T呢?又怎么连线?谢谢

楼主:
我原点回归需精确到0.001mm,使用近点信号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啊!

网友A:
那你换个能接零点信号的控制器,功能强点的PLC或是定位模块

网友C:
在程老师的伺服讲座中,FX1N的原点回归指令,近点信号用来改变回原点速度的,近点信号出现,以慢速接近机械原点,捕捉到Z相零脉冲 ,停止前进,停的位置就是机械原点。有两个问题请教,1,用原点回归指令在某一点输出脉冲用来控制速度,而没有运动方向信号,就不知从那个方向找近点信号,2,Z相零脉冲如何被捕捉到,既没有接到PLC中,由PLC输出回原点停止信号,也 没有将近点信号出现输出到伺服控制器,当Z相零脉冲出现,由伺服控制器停止输出。

网友D:
找合适的模块

楼主:
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的话只要PLC让电机回零就可以了吗?

比如:DDRVA K0 K5000 Y0 Y1

网友E:
三菱FX系列的PLC运动控制的指令中没有关于Z相信号的指令(3U或3G没有使用过,不太清楚),我用过松下的FP-X的PLC,有Z相信号的参数选择,指令可以选择。

网友F:
FX1N回0指令不用这个信号,FX3U的PLC可以用这个信号,楼主如果想用,可以参考一下FX3U的用法。然后自己做程式来接这个信号。

网友G(2020-06-16):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