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执行写入操作时提示容量不够

楼主(2010-08-13):
各位大侠,我在对FX2N PLC 执行写入操作时,提示如图所示的错误,请大侠帮分析下是啥原因,谢谢!(PLC我已经清除过内存,开关也拨到了STOP位置,不过旁边的那个PROG.E那个指示灯老是闪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程序行数太多

网友B:
错误灯亮,用软件读下是什么错误代码
程序有多少步?
PLC参数中的内存容量有没有设置,文件寄存器,注释有没有设置占用

网友C:
新建一个程序,只写END一行,再写入PLC试试看;

楼主:
仁兄:才167步,不应该就满了啊,至于你说的参数设置我到没有设置,请问一般是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D:
看看cpu是不是被写保护了,有些型号cpu跳线后能写保护。还有检查一些内存容量,说不定真是小了。

网友C:
检查一下PLC上是不是装了存储卡;

楼主:
请问,仁兄,是不是要把外壳拆掉,在外边好像只有通讯口和扩展口,还有怎么检查该PLC容量,谢谢

网友E:
装了存储卡 写保护?望楼主解决后回来反馈下

网友F:
你要将程序的注释写入PLC,必须改变PLC的内存容量设置,方法可查看我以前发的贴,今天贴不了图。

网友B:
PLC参数中的内存容量中要设置被注释使用几个块

网友G:
应该是设置有出入吧,你只写入主程序看一下行不?

网友C:
只写入END一条指令看一下,写不进可能是你装了存储卡,不是写入PLC RAM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