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3):
FB41是PID调节功能块,但是如何设置正反馈和负反馈呢? 也就是说当PV比SP小的时候,希望输出OUT减小,如何调整参数才可以实现呢?谢谢~~~

网友A:
GAIN的值的正负决定了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楼主:
谢谢了 回头试试看哦

楼主:
cvlsam 想问一下哦  当PV值比SP值高的时候 想要增大阀门开度  当PV值比SP值低的时候 想要减小阀门开度 这个在FB41中 只需将P值即GAIN值变成负数 就可以了吗?因为这个控制似乎有些反向了~~~谢谢~~~

网友A:
当PV值高于SV值时,要增大阀门开度,那是正反馈,非负反馈,请先搞清楚什么叫正负反馈再去编程。

楼主:
GAIN的值的正负决定了正反馈还是负反馈,是不是正值代表正反馈  负值代表负反馈呢
其实正反馈和负反馈是相对的 看看是PV-SP还是SP-PV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