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0-08-13):
LD M8002                             FROM K0 K30 D4 K1
                                         CMP K2M10 D4 M0

LD M1                                  TO K0 K0 K3311 K1
                                          TO K0 K1 K4 K2
                                          FROM K0 K29 K4M10 K1
    ANI M10   ANI M11           FROM K0 K5 D40 K2

以上程序是用作通道一,二的电流输入。如果增加通道三,用作电压输入要怎么改呢?模块是FX2N-4AD

网友A:
你的硬件有电流和电压的输出模式啊,你在接线的时候可以做选择的。但是你真的是输出电流信号4-20mA,你似乎可以在软件上乘以500转化为1-10V的电压信号(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B:
TO K0 K0 K3311 K1
改为TO K0 K0 K0011 K1

网友B:
FROM K0 K5 D40 K2
改为FROM K0 K5 D40 K4;
转换后地址分别为D40  D41 D42  D43;

网友C:
版主解答的好,顺便学习下。呵呆

网友B:
有个地方你搞错了;
TO K0 K0 K3311 K1    其中K3311应用H3311,十进制对应的就不对了;

TO K0 K0 H0011 K1   这个是正常的,前两个通道是电流,后两个是电压;

网友D:
楼主还有东西要学
做三菱的特殊模块,有几个东西要掌握:
FROM/TO指令要理解
数据缓冲区(BFM)要理解
理解上面的几个东西,再结合模块的手册来看这程序就能懂了,也能进行修改了

楼主:
嗯嗯,谢谢大家的指教,我是自学PLC的,经过这两天的摸索,终于搞懂了这几步程序

网友A:
建议你看三菱的教材第6章,可编程控制器的特殊功能模块,里面讲到如何处理模拟量。
例如:FX2N-4AD/2DA都有一缓冲寄存器区,这缓冲区由32个16bit的寄存器组成,编号为BFM#0-31.
在BFM#0中写入16进制的4位数字H****使各通道初始化。最低位数字控制通道1,最高位控制通道4,数字的意义如下:
    *=0:设定输入范围-10~+10V
       *=1:设定输入范围+4~+20mA
       *=2:设定输入范围-20~+20mA
       *=3:关闭该通道
例:BFM#0=H3310,则
    CH1:设定输入为-10~+10V
      CH2:设定输入为+4~+20mA
      CH3,CH4:关闭

你现在就知道该怎么改了吧,把H3011写入BFM#0就可以了,
希望以上对你有帮助!相互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