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之间无线通信

楼主(2010-08-13):
本人想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在2个200PLC之间实现无线通信,采用自由口通信,modbus协议,一个作为Modbus RTU 从站,另一个作为Modbus RTU 主站(现阶段就是用Modbus RTU 主站指令库和从站指令库提供的例程来做实验,有线通信时没有问题的)。当主站想从站发一个 “读”的命令的时候,通过串口调试程序可以看到 主站的命令已经发出,但是从站没有响应,主站也显示从站没有响应。想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波特率、地址、数据格式设定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无线传输模块的问题.
这样一步步查.
首先,你自己查了,有线没问题.
然后,主机接无线,PC接无线,看能不能收到主机查询.如果能收到,发送没问题.
pc当从机,看主机能不能收到数据.如果可以,那无线收发没问题.

网友B:
我做过同样的试验:失败!主要原因是无线模块对数据不是完全透明的,“自己”进行了一些处理和转发,导致我们的“协议”失真。另外,无线模块中的“485”功能大都是模拟实现的,不是真是的485IC,导致接收信号严重变形,导致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