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0-08-13):
请教各位师傅个问题
如果电源端漏电或短路
漏保会不会跳

网友A:
肯定不会跳,只有在输出端才能跳,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肯定不会跳漏电,漏电前面有开关的话(在允许范围内)会跳。

网友C:
肯定不会跳,只有在输出端漏电或短路时才能跳开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D:
上一级的不受它的保护

网友E:
应该不会跳的
只对输出端有效

网友F:
在上端啊  肯定不会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