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3):
电开水器烧水时嗡嗡响 响声挺吓人的,其他都正常!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

网友B:
是不是控制部分有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铁芯接触不好就会嗯嗯的响

网友C:
应该是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D:
电磁声吗? 也很正常的。

网友E:
更换控制开水器用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F:
其他正常不影响正常工作就不用管它

网友G:
只要不影响使用的话
不用管它

网友H:
这个声音是控制部分的交流接触器铁芯发出的,更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I:
如果是三相的开水器,可能是接触器线圈发出的,检查看是接触不良还是线圈老化了。

楼主:
这样啊  我看到了 交流接触器 但是没动他 听着好像不是里面发出的声音
声音挺吓人的 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就没敢用

网友J:
最好是换个热水器。

网友K:
交流接触器欠压

网友L:
两种可能:一是接触器不良,二是温控开关不良。

网友M:
接触器里进灰尘了,应更换接触器,或把触点里灰尘清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