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3):
在梯形图上的输入点和输出点都用变量,而变量对应哪个物理 IO点,则由人机界面根据实际情况变更设定。
如 A(输入) + 逻辑条件C ==> B(输出),
人机界面设定 A为 i1.0  , B为 O 1.0, 则 i1.0 + 逻辑条件C ==> O1.0,
当实标情况改变时,
在人机界面设定 A 为 i1.0, B为 O1.1 ,
则  i1.0 + 逻辑条件C ==> O1.1。 或,
在人机界面设定 A 为 i1.1, B为 O1.1 ,
则  i1.1 + 逻辑条件C ==> O1.1。

因为实际情况中,同逻辑条件的输入至少有30个,同样情况的 O 至少有 15个,实际应用中,任何一个 I 都有可能对应任何一个 O,
比如 i1.0 有时对应 O1.0,有时对应O1.1,........,有时对应 O2.7....

不知我这样表达,清晰不?
谢谢大家!

网友A:
终于从百度以外的地方看到此问题了。

任何一家PLC厂家在其程序运行前,其输入输出地址已经固定,即输入输出不可能为一个随时可以更改的变量值。

正如在百度问答中回答你的一样,请使用变址功能去做这个要求。

网友B:
呵呵;三菱输入是X,你的I是SIEMEN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