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3):
一台15KW鼠笼式电动机直接启动,请教高手线路电压降怎么计算及公式。谢谢!

网友A:
   15kW的电机,只要电网容量够大,我是不会去考虑它的线路压降的,只按常规选择其导线和开关。
   线路压降,与导线长度和线径有关系。

   电压少许波动,只要不影响其他设备的运行,以及本身电机能正常起动,是允许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是电动机启动时的线路压降。设备是我们的,线路有客户安装的,现在抱闸在启动时有时打不开,电动机线不接,单试抱闸很正常。到现场查看可能是电线小的原因,现客户要我们拿出有力证据。

网友B:
线路压降与线径的平方成反比。比如,线径增加一倍,压降变为原来的四分之一。

楼主:
高手能不能给个公式。

网友B:
如果想知道电机的直接启动造成的压降,最简单的估算方法,就是按电动机电源侧的变压器阻抗电压得到回路的计算电抗X,再用电动机启动前变压器以带负荷加上6倍的欲启动电动机的容量。就是S,U0是变压器低压侧电压标么值,可以取1
这么算不是很准,但是足够估算了。公式见下面
U=U0/(1+SX)

楼主:
电抗X怎么计算啊,UO是380V还是400V;S是电流还是

网友B:
s是变压器低压侧其他负载容量+6倍启动电动机的额定容量
电压按380V计算

网友B:
变压器的电抗计算公式:Xb=(ud%/100)乘以(Sjz/Seb)
试中ud%为变压器短路电压百分比,seb为变压器的额定容量(MVA)

楼主:
先感谢两位高手,我的慢慢消化。

没什么骄傲的朋友能给个邮箱地址吗?
我的邮箱:780227dqp@163.com

请点击下面的分页【2】可看到下面的回复

网友B:
Sjz为基准容量100MVA

楼主:
高手  Xb就是X吗

        seb为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KVA)还是(MVA)

网友C:
楼主,说个公式,供你参考
U压降=I*L*UΔ%*U/1000
I:电动机启动电流,一般取额定电流的5~6倍
L:线路长度(米)
UΔ%:每安一公里的压降,以功率因素0.8为例,铜芯,4平方1.95%、6平方1.36%、10平方0.83%
U:系统电压380V

网友C:
说一下多大的线径
16平方0.55%,25平方0.37%,35平方0.28%,50平方0.22%

楼主:
谢谢你 小笑笑
麻烦再查一查16平方、25平方、35平方、50平方、70平方、95平方、120平方的每安一公里的压降,不胜感激。

楼主:
从电房电柜到电动机接线柱中间电线有粗有细。

网友C:
70平方0.24%, 90平方0.19%,120平方0.16%

楼主:
小笑笑  多谢!

网友D:
这计算很复杂的 传个模拟的计算书给你看看吧
慢慢分析吧 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D:
附件是计算书

楼主:
这位高手,你用的什么软件啊,能告诉我吗?

网友E:
27楼计算软件不错,能共享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7楼计算软件不错,能共享不?
共享出来也没有用呀 这是个电气设计专业软件 近3万块钱一套 需要加密狗才能使用的

楼主:
设计高手,我只想知道设计软件的名称就足够了。

网友D:
超博电气

楼主:
设计高手 你发的附件下载后打不开。

网友F:
“现在抱闸在启动时有时打不开”不一定是“电线小的原因”

楼主:
mzfanggong朋友你帮忙分析一下有几种可能

网友D:
打不开应该是你WORD版本不对  你用2007以上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用2007打开了,多谢设计高手。

网友G:
新手来瞅瞅。

网友H:
下载的计算书乱码,不能呢个用

楼主:
铜芯线
70平方0.17%, 95平方0.14%,120平方0.12%,150平方0.11%

网友I:
用笨办法,就是连接电压表,上电后直接观察电压有没有掉下来,如有那就证明有压降哦,拍照下来,不就好了。

楼主:
老烟鬼设计高人,这么多天数也没有搞明白 下面的输入参数怎么来的,期盼教一教。

   额定电动机容量SrM  = 0.038 (MVA)

   供电变压器一次侧短路容量Sk  = 100. (MVA)

   母线短路容量Skm  = 0.222 (MVA)
   预接负荷的无功功率Qfh  = 0.583 (Mvar)
   供电电压器的电抗相对值xT  = 4.5

楼主(2010-09-18):
zhouyunri师傅你好
你的帖子我不明白,能否讲的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