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3):
这两天老是这样的事发生.奇怪了不知道怎么处里?漏保正常.不用电不跳.开一个一千瓦的灯.当时不跳.过个三五分钟才跳.漏保关闭表测了一下没事.头大了找不出来.总漏保400A到下面250A在下100A250的去了还不行.所有的都关闭就一个灯就跳.
有谁经过的谈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哪个开关跳闸呀,说过清楚点

网友B:
你的问题没有叙述清楚。有两种可能1是线路绝缘不好有轻微漏电2是零线有接地现象当电流大到一定值时零线压降增大于是零线接地点产生分流导致漏电断路器动作

楼主:
250a400都跳

楼主:
当时不跳两分外或者五分钟十分仲不一定
其它都关闭就开任意一个灯就是这样

网友C:
漏报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D:
两个漏保都跳,说明不是漏保的问题,查查这个灯把

网友E:
肯定是有地方漏电啊
你把漏保拆了他就不跳了

网友F:
好像3楼994134170说的有道理,可检查一下线路,包括导线连接点等。
再者,楼主说的是漏电保护动作,不是过流跳闸,是吧。

网友G:
有漏电或漏保本身有问题。

楼主:
我把漏保拆了开了半天在装上好了.没过多久大约半小时左右就不行了.最后又拆了没用.实在是找不到在哪

网友H:
你250A,400A的漏电流大小应该是可调吧,调高或者不要,问题是比较麻烦,肯定是线路中有轻微破皮或者接头松动的地方。

网友H:
用摇表检测一下吧

网友I:
试过同时开许多灯吗?你所说有点像接错了N线。要知道三相大电流断路器漏电保护电流值还是不小的哟!

网友J:
如果你漏保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线路当中有轻微的绝缘破损短路现象。当线路中有电流通过时,此处就会发热绝缘降低造成线路跳闸。

网友F:
看楼主的回帖,好像之前主要关注的是开关,如果判断开关没有问题,可参考网友的建议,做线路等相关检查。

网友K:
漏包应该没问题,因为两个都跳,一般不会两个都坏了,应该是有地方绝缘不好,开3到5分钟足以使导线发热这样绝缘不好的地方很容易漏电造成漏包跳闸。

网友L:
有漏电嘛.
用打下相线和零线对pe的电阻!

网友M:
线路故障

网友N:
简单,你的线路用了多久,是室内,还是室外,说清楚点
,问问题,还是在给人来猜?

网友O:
那个灯的线路有问题,检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