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求方案

楼主(2010-08-13):
我单位有一场站,是低压供电,电压低,有6个250瓦的金卤灯无法起动。请大家给个经济简便的方案。谢谢。
不知电子镇流器可以不

网友A:
要先看看低多少才有具体方案,装个调压器看行不行

网友B:
可以重新拉一路专线供金卤灯照明,会好的多

网友C:
装个两千瓦的调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D:
电压低到多少?如果不是太低可以考虑使用调压器。

网友E:
装电容补偿也可以的

楼主:
这是和很多居民合用的,显然是变压器容量不够,装补偿你确定能行吗?

网友F:
我有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你可以改一下镇流器!就0k了 不需要补偿什么的!

网友G:
换节能灯吧

网友F:
我表达能力有限!节能灯人家是250W卤化物灯啊  !那得要多少要节能灯!才能达到那种效果
电压低荧光灯有时无法启动启动,你别用再用250W的镇流器!换一个等级的的!花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