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3):
请教各位专家,小弟车间遇到如下问题请教各位:
   车间有个变压器(10KV/0.69KV)变压器下,挂了7台大功率的变频器,其中690KW

两台,340KW三台,290KW两台,用的都是用的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低压侧配了四

面滤波柜,其中5次滤波柜有三个,七次滤波柜有一个,柜子投用是根据功率因素控制

器来投用的,开始没投用时功率因素就已经0.96了(因为都是变频器,功率因素高)

,所以没有投用。
   但是NOKIA人员用FULK电能测量设备测试了此变压器下的谐波波形,可以明显看出

波形明显失真,谐波含量大。当时通过设置在功率因素控制器上设置容抗=感抗=1,参

数后投入了一个5次滤波柜,但是感觉柜子发出噪声很大,并且感觉有共振现象,测量

电抗器温度三相70度左右,正常已投用的35度左右。本人要求继续投用其它柜子,由

于是感性负载,NOKIA人员设置了下容性的参数,将功率因素调至0.9.又投一个,但是

震动依旧大,并且再不能投用了。
   感觉这似乎跟设计有关,想请教问题:
   1:滤波柜投入后震动怎么这么大?
  2: 有什么办法将更多柜子投入(谐波含量大是肯定的)
  3:若设计谐波含量有问题则有什么方案配置,怎样改善?
附 未投用时母线电流830A左右。电压平稳
  投入一个后母线电流800A左右,电压平稳
  变压器发热不大,电机发热不大

网友A:
通过实测电网的谐波含量,重新配置滤波柜.

网友B:
通过你的描述,可以看出是滤波器与系统产生了谐振,说明滤波电路配置不正确,需要重新测量电网中的谐波含量,重新配置滤波柜,或者采用动态滤波APF装置这样不会与系统产生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