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S程序解密

楼主(2010-08-13):
请教下各位前辈,台达PLC ES程序加密.忘记了密码.用吗方法可以解码.可以不要原来程序都没问题.

网友A:
不要原来的程序,可能是清空内存吧。
可以看一下WPL编辑器【帮助】内的说明,参考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以前有个帖子,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但不记得了。

网友B:
忘记密码可以输入4个空格,WPLSoft会出现信息清除程序确定,选择YES则PLC内部程序将会被清除,PLC的防读写保护密码解除,从说明书上看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