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实测15kw电机

1。变频器前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分别为220v和26A,是否此电机已经满负荷运行?如果是满负荷,变频器还有效否?

2。变频器后的相电压和相电流分别为270v和23A,频率未测,此变频器的是否有效地降低了耗电?

请达人指教一下。

网友A:
变频器前后是说经过了变频器?为什么变频器之后的倒比之前的相电压高了呢?高的这部分从哪来的?
另外,变频器之后的电压频率不知道,那怎么确定测量的270V就是真实的电压值?
请各位指教

网友B:
要想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在相同的负载下,接入电度表。采用直接工频运行1小时和采用变频运行1小时。比较电度表的累计读数。即可见一斑。

网友C:
3楼说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