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问题

楼主(2010-08-14):
漏电保护器接线时
零线直接接起来不过漏电保护器
再从另外引一根零线给他工作
这样接漏保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不行的 你去看看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 这样接漏保能正常工作吗?

   答:漏保能正常工作;如果零线上有工作电流,它就会跳闸(若它没有损坏的话)。但此时,负载不能正常工作。

   补充:回答中所称零线,是指“直接接起来不过漏电保护器”的零线;并假设与该零线一起工作的相线,进了漏电保护器。

网友C:
能工作,工作在非正常状态,

网友D:
这叫跨接,绝对不行

网友E:
不能工作,一接通负荷就跳开.

网友F:
能工作  但起不到漏电保护的作用,相当于你只用了一个空开

网友G:
漏电保护器的功能是检测进线和出线的电流是不是相等,当然是有灵敏度的。如果不相等,它就认为有部分电流没有经过漏电保护器,意思是漏电了,它就会就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