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请问,安川G7变频器220KW 400V,更换主控板时参数怎样拷到新板里?用面板行吗,如果笔记本电脑连,用哪个接口,什么线?

网友A:
用面板就可以
安川G7变频器面板有下载功能

网友B:
G7的面板具有COPY功能;
可以把原来参数先COPY到面板内;

楼主:
G7主控板参数上传
那用面板COPY的参数,是所有参数吗?

网友C(2010-09-28):
说明书里都有的

网友D(2011-01-03):
G7更换主控板问题
设置O2-04参数选择变频器容量,范围是0~FF,谁知道容量码与功率是怎样对应的?

网友E(2011-06-29):
G7A的不能拷贝到G7B里面

网友F(2011-08-10):
引用 网友D:
设置O2-04参数选择变频器容量,范围是0~FF,谁知道容量码与功率是怎样对应的?
是拷不了还是?

网友G:
G7的面板具有COPY功能;
可以把原来参数先COPY到面板内;然后再将面板内的参数写到变频器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