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一台输送链,电动机是变频器控制的,输送链工件一头进去,到输送链那头出来,工件到达出来时,接近开关检测到工件,电动机停止运转。就是用接近开关控制电动机停止,怎么接线,线路图怎么弄呀
可以画张图纸吗?高手 急用

楼主:
是在接触器上串联一个接近开关,常开触电控制

网友A:
简单
你说的还不够清楚

网友B:
是哦描述不够清楚!

网友C:
接近开关控制一个继电器.再将变频器的起动/停止设置为外部端子控制.这个接线应该是很简单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近开关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再将变频器的起动/停止设置为外部端子控制.这个接线应该是很简单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接近开关控制一个继电器.再将变频器的起动/停止设置为外部端子控制.这个接线应该是很简单的吧

网友F:
我是这样控制的,也比较经济一个时间继电器两个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时间要调好,要正好是个周期(输送机)用PLC就简单多了,可是贵了点儿

网友F:
补充下接近开关少不了

网友G:
能画个电路图就更好。

网友H:
就是一个来回吗?不用连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一个来回吗?不用连续工作?
要来回往复运动的

网友I:
一台输送链,电动机是变频器控制的,输送链工件一头进去,到输送链那头出来,工件到达出来时,接近开关检测到工件,电动机停止运转。就是用接近开关控制电动机停止,怎么接线,线路图怎么弄呀
可以画张图纸吗?高手急用
下面西门子的变频器,其他变频器也很简单的
图看不清楚,直接点击 浏览图片

网友J:
接近开关需要单独供电,然后和接触器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