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定时功能

楼主(2010-08-14):
我想在程序里做一个定时功能,让设备一个月以后报警,都有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A:
时钟指令
写入当前时间
然后做比较

网友B:
先把PLC时间设置正确
用时钟的指令,读取PLC的时间,再去做比较

网友C:
1个月,就用PLC的时钟来实现;

网友D:
用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就足已

网友C:
呵呵;时钟就算PLC断电,也可以运行的;
用时间继电器,在断电时是不计时的;

网友E:
使用TRD指令读出系统时间后放在你指定的位置。
然后用CMP指令讲存放的时间和你要求的时间进行比较即可,但是你要设置好PLC的时间,否则会发生错误。

网友E:
不好意思,写错了一个字,将。

网友F(2010-10-04):
用时钟指令

网友G:
我是初学的,可否写一个程序来,不是好明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