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公司以前的自动化设备都是单片机或ARM控制的,现在要改用PLC控制,请问各位前辈:要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和五个气缸的这样一台设备,购买PLC的时候需包括哪些东西,同时还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般晶体PLC就可以控制了。不须要什么其它多少东西,当然辅助电路是少不了的了。
从点数上来说,上述输出要占用9个点,那么PLC应该是30点够了。还有轴类控制一般都要输入数据,这就要一个触摸屏了。文本也可以用,但是机器用了二个伺服,就最好是不要用文本了。

网友B:
晶体管输出的PLC,一般现在的型号都可以带二轴的脉冲功能;

楼主:
谢谢前辈的解答

网友C:
你可以把QQ或邮箱给我吗?我可以发给你资料看看

楼主:
我的邮箱是taoli4891@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