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请大家谈论一下集电极开路与线性驱动的区别,我们将编码器接入PLC时,往往会遇到这两个概念,请问一下他们的区别及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期待有高人解答!

网友B:
转载:

集电极开路的特点是:

1.可以实现线与功能,即两个或多个输出端可并联在一起,然后接一上拉电阻至高电平。这样,只要有一个输出是低,那么结果就是低,即实现了与的功能。

2.跟上面的有点类似,那就是多个门输出端接在一起时,不会导致损坏。

3.可以用来控制较高的电平。典型应用可以看看ULN2003。

4.跟3类似,当输出断开时,为高阻态,这样就可以做输入口使用了。典型应用请看8951单片机的IO口结构,置1时即为输入口。

对于集电极开路(OC)输出的,如果要输出高电平,必须接上拉电阻,因为OC门置1时输出相当于悬空。

2.线性驱动器电路

严格意义上线性驱动电路只能是纯电阻电路,指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在向量图上同相,互相之间即不超前,也不滞后。但是,实际上由于很多模型我们都可以把它“线性化”,所以其实线性电学的内容包括了三极管、二极管、MOS管等的线性化模型。还有在经过Laplace变换后,电容电感在电路计算中也有对应的线性模型。所以总的来说,线电的内容还是很多。

开路集电极输出是开关量输出,连接距离2m左右;线性驱动器输出是差动输出,连接距离较长可达5m左右

集电极开路脉冲信号与差动脉冲信号的区别是传送脉冲的频率、距离、抗干扰能力不一样

差动脉冲的各项指标都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