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请教一下旋转工作台的电子齿轮比的计算方法,它与直线轴有区别吗?

网友A:
楼主应该会用加减乘除运算吧?用你的电子齿轮和360度运算就可以。这是小学四年级就应该要学的东西了。一个等份的运算。
电子齿轮/360度=每度须要的脉冲数
360度/需要的等份数=转动角度
转动角度X每度所须要的脉冲数=每次须要转动的脉冲数。=最终结果。
不知道你明白了没有?
把圆周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也是同一个道理,电机每转一圈,电子齿轮应该是多少个计数,而这个计数反应到丝杆上面,这和丝杆的螺距相关,当已知螺距时,每一圈的直线运动长度也就等于螺距长度。
我常说的,编程不须要读很多的书,只要读小学就可以了,小学里面学的也就是四则混合运算。如果这个不会,那就编程有难度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会用加减乘除运算吧?用你的电子齿轮和360度运算就可以。这是小学四年级就应该要学的东西了。一个等份的运算。
电子齿轮/360度=每度须要的脉冲数
360度/需要的等份数=转动角度
转动角度X每度所须要的脉冲数=每次须要转动的脉冲数。=最终结果。
不知道你明白了没有?
把圆周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也是同一个道理,电机每转一圈,电子齿轮应该是多少个计数,而这个计数反应到丝杆上面,这和丝杆的螺距相关,当已知螺距时,每一圈的直线运动长度也就等于螺距长度。
我常说的,编程不须要读很多的书,只要读小学就可以了,小学里面学的也就是四则混合运算。如果这个不会,那就编程有难度了的。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