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一台阿尔法ALPHA2000-3093P变频器,它的功率模块没有了,是什么型号的 ?请教各位同行,另外,谁有它的电路图?

网友A:
ALPHA2000-3093P 是93KW的吗?93KWP型机吗?可以用 BSM300 或是400  的

楼主:
是93KW的变频器。模块的 原型号是什么?

网友A:
一定要知道原型号,可以咨询下厂家,应该离不出我上面说的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