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我 厂子 有一台 四百米的深水泵  现在是 变频  五十赫兹  运行     但是 领导说 最近水量不够用  看看 能不能  在调调

请 各位大哥  指教    用的  《南方安华》变频器

网友A:
如果变频器还有余力可以提高频率,因为频率提高后力矩会下降,再就是看看电机允许频率是多少,不要超出太多,这样会影响电机使用寿命。

楼主:
电机不能看  地下   不能停产 啊    你说对吧

楼主:
电机  正在使用中  一定不能 把电机  弄坏   否则 就玩拉

网友B:
加到60HZ没问题,国产电机一般都是50/60HZ通用

网友C:
最好不要调整,调不好会损坏电机,得不尚失

网友D:
我公司也有一台,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样,经厂家检查,是水泵叶轮有问题,更换后正常。

网友E:
检查一下输出频率,转矩,电流。如果和以前差别不大建议检查一下泵。

网友F:
建议楼主潜水检修水泵。

网友G:
电机频率调高点没问题,我原来调过 50HZ调到100HZ照常用,注意不要让电机失速,可以把变频器的防失速功能打开。

网友H:
如果真的是时间太紧那么(搞过电脑超频吗?)一HZ一HZ的往上调。否则的话检查一下泵吧。

楼主:
谢谢 六楼    你说的  我也想到了   之前我不敢确定    有你这么一说 我   有信心了

楼主:
谢谢 四楼给的方法   我 如果  领导再  说水少 我就跳到55赫兹  不行就提泵  换叶轮了
   尽量 不能提水泵    到时候我给你门结果

网友I:
检查一下机械上是否有问题

网友J:
看一下电机是多大
要是只有这么大的
怎么搞也大不到那里去的
频率可以调高的
把他设为恒转矩
防失速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