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我有台电吹风是台湾的电压是110V功率是1000W,有什么方法把电压降到110V?

网友A:
用变压器或开关电源(成本较高)

网友B:
如果用电阻不是很理想,要一个12欧1000W的,还不如在上面串个15A的二极管.但电吹风没有两个档了

网友C:
找个双向可控硅,大于一个千瓦,装上散热片,按照电风扇无极调速的图子自己做个,好了后调到110v就ok了吗,简单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双向可控硅,大于一个千瓦,装上散热片,按照电风扇无极调速的图子自己做个,好了后调到110v就ok了吗,简单省钱。

具体怎么做?

网友D:
变压器吧

网友E:
用变压器或开关电源

网友F:
吊扇调速器原理,串个电感。

网友G:
用220v/110v 或380v/110v,1kw~1.5kw的控制变压器即方便又安全。

网友H:
是不是发挥DIY精神?小声的问一下:重新买一个电吹风,如何?

网友I:
再买一台110V电吹风俩台串联,两手同时用高效省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220v/110v 或380v/110v,1kw~1.5kw的控制变压器即方便又安全。
买个变压器还不如买个电吹风,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买一台110V电吹风俩台串联,两手同时用高效省时。
电吹风是台湾的,大陆那里有110V电压的

网友J:
拆开吹风机,把电加热电阻丝,有并联改为串联。

网友K:
     再买一个 了

网友L:
楼上的几位说要用变压器,呵呵1000W的变压器多少钱哦 好好想想

网友M:
用变压器,功率不要太小;
成本比你电吹风肯定要高多了;

网友N:
半波整流方式最好,也就是用二极管串联,记住功率要大点的。电压的高低主要对内部风机有影响,拆开看线是怎么接的,变换为220VAC接入方式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N:
半波整流方式最好,也就是用二极管串联,记住功率要大点的。电压的高低主要对内部风机有影响,拆开看线是怎么接的,变换为220VAC接入方式使用即可。

用多大的二极管/

网友O:
双向可控硅调压,电工经验线路丛书有介绍,简易调压线路

网友C:
一般只要5个元件就可以了,一只双向可控硅,一只1W的500欧姆的可调电阻,一只双向二极管,一只串在双向二级管上的1/4W220千欧姆的电阻,还有一只内压300V0.1微法的电容。

网友P:
最经济最安全最高效的方法。
把110V的拿去卖二手了,然后再买一个220V的回来。

1kw变压器不可取;
可控硅降压也不可取,电吹风里面的直流电机被可控硅折腾几下就废了(110V时,电机电压+24V,可控硅降压到110V平均值后,电机电压有可能>+30V,电机很快就冒烟了)。

网友Q:
做好用变压器,用电阻的话耗能,浪费啊

网友R:
最佳方法还是串联一只高性能大电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