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4):
请达人指教:

1.线路电压低于370,对耗电量和设备有什么影响?

2.是否有设备在低于370V的情况下,运行状态会更好?耗电量会更低?

网友A:
370基本上没有影响,但是如果过于低的话就会有影响。电压过低或者过高对设备都有影响,过高大家都知道,过低除了纯电阻线路外都会增加耗电,运行状态会很差,甚至设备启动不了。

网友B:
只要电压在设备允许范围内,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至于耗电量不能这样算.比如说:发热管在电压降低时电流就会变小,相应损耗会变小,而马达则相反.并且你不能只算耗电,而不算设备所做的功

网友C:
三楼说的对。

网友D:
正负5%都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压在设备允许范围内,一般不会有什么影响.至于耗电量不能这样算.比如说:发热管在电压降低时电流就会变小,相应损耗会变小,而马达则相反.并且你不能只算耗电,而不算设备所做的功

多谢回答,但是还是有些不清楚。

按你的回答,电阻电路在这种情况下电流会变小,相应损耗会变小,也就是有功功率会变小吗?而电感电路则相反?

网友E:
请教各位有6台三菱PLC用RS485如何通信

网友F:
能达到370V应该没问题,但是低得太多就会有影响。

网友B:
接九楼.一般可以这么说:电阻性质的功率只有有功,没有无功.减小的当然是有功了.

网友G:
一般不超过负载所允许的电压波动都应该是没问题的    如果差的太多的话会使设备工作在前压的状态下,也就是电流达不到额定值,影像设备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