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问题

楼主(2010-08-14):
电视机插头之间有电阻。。。但插上没反映。电源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B:
开关电源内部出了问题。

网友C:
这样的描叙没人回答得你 指示灯不是直接取自220V市电

楼主:
没办法 要我刚刚学这个的研究电视机。好像是220V的电压。开关坏拉可以直接接上去吗?可是明明两插头间有点阻的。。。是开关短路?  不懂  放弃修理又不好/知识又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 要我刚刚学这个的研究电视机。好像是220V的电压。开关坏拉可以直接接上去吗?可是明明两插头间有点阻的。。。是开关短路?  不懂  放弃修理又不好/知识又不够。。
如果是开关短路,那你家的总开关会跳闸的。所以不大可能是短路,道是有可能是断路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