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5):
各位老师:本人求教单相电度表能耗制动的原理课程,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所谓的能耗制动就是消耗其功率,不让电表空转
具体原理就是有一个强磁场,然后旋转的铝盘在里面旋转,切割磁力线,产生涡流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