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5):
问10KV高压电机的启动方式和运行注意事项

网友A:
我单位有高压电机,启动方式直接。控制回路用的是220。电机功率是1120

网友B:
启动方式有好几种呢?有软起的,变频启动、直接启动好多种呢。他控制应该是直流控制。

网友C:
我们是用液阻柜启动的,用 的还行。功率是1000KW的。

网友D:
我公司有10KV高压电机19台,控制回路用的是直流220V控制,攻率分别是1400KW、1250KW、560KW等电机、采用直接启动方式,注意事项;尽可能不要频繁起动电机,第一次起动时间和第二次起动时间不能少于10分钟,电机停用12小时后用2500V兆欧表检查绝缘情况,每kV >1M欧姆。

网友E:
变频启动最好,一般用水电阻启动

网友F:
用电抗降压启动也行

网友G:
如果电机功率小,配电容量允许可直接启动。CMV高压固态软起动装置不错。可考虑一下。
创新无限,诚信永恒.

网友H:
其实启动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具体用哪种还得看你的电机用途,如风机或是因工况需要经常调整负荷的电机用变频起动比较好,经常满载运行的则可直接起动,我厂大的电机有15000KW的同步电机,也是直接起动,小的也有500KW的电机直接起动,不过在起动同步机时还得对电厂的电压进行调整

网友I: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液体电阻柜的很好2000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