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5):
我是菜鸟,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寄存器D0中存放了十六进制数据EF26,转换成ASC码;资料说应该是 45H 46H 32H 36H
我糊涂了:EF26是十六位二进制,ASC码是8位二进制表示一个字符,EF26不应该是2个ASC码 EFH 和 26H 吗 ,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A:
资料说的对
查表法转换供参考
unsigned char data ASCII[4]; //ASCII码
unsigned int data Dat;                 //数据
code unsigned char ASCIITable[16]="0123456789ABCDEF"; //ASCII查表转换
ASCII[0]=ASCIITable[ Dat/4096];         //查表转为ascii码
ASCII[1]=ASCIITable[( Dat & 0xFFF)/256];
ASCII[2]=ASCIITable[( Dat & 0xFF)/16];
ASCII[3]=ASCIITable[ Dat & 0xF];

网友B:
E,F,2,6各用一个ASCII字符来表示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请您再帮我确认一下 ,十六进制数转换成ASC码指的是把十六进制的字符符号
转成ASC码,而不是把十六进制表示的数值转成ASC码,我这么理解对吗? 十六进制转成的ASC码有的书说是=2位16进制数,有的书说=“一个字符”,有的说是一个十进制数,这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在网上找个转换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D(2010-11-25):
一个字符,32位,就是两个16位,,ASCII码是用十进制数来表示一个字符型数。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E:
sacii码字符和十六进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