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跳闸

楼主(2010-08-15):
最近我公司一台MD280N200G的变频器带160KW的风机,出现模块过热报警(14),检测温度是70多度,厂家说要到90度才跳闸,现在也没有那么高,怎么会跳,还有该怎么样将温度调节下来呀?

网友A:
查看确认变频器报警停机设定的温度和变频器散热风扇的工作状态,夏季特别注意变频器运行的环境,注意通风散热。在一个看看变频器后面的散热片是否灰尘堵塞,及时清理。还有其他注意的事项其他朋友继续补充

网友B:
很多时候都是模块温度检测的传感器连线松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