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5):
我要绘制电气电路图,目的是这样:用PLC去测试继电器常开常闭点是否是好的。

比如我PLC的Y输出连接继电器的线圈,
当Y连接测试的是常开继电器线圈的时候,导通Y  ON的时候,常开继电器动合触点闭合,有一个反馈信号,使绿灯亮。
当Y连接测试的是常闭继电器线圈的时候,导通Y  ON的时候,常闭继电器动断触点断开,有一个反馈信号,也可以使得绿灯亮。
上面测试的是A型与B型的继电器,还有C型的也是这样去测试。

其实说白了就是测试常开继电器如果动合触点能短开就亮绿灯,常闭继电器的动断触点能断开也能亮绿灯,C型含有常开与常闭的都起作用才亮绿灯。其他情况都红灯。

我不知道怎么设计这个电气电路,请教了,谢谢各位,希望可以给我看看图

网友A:
把继电器的触点看着一个开关撒,接在PLC的输入端。

网友B:
你是说,要使用PLC设计一个检测装置,以测试继电器触点的好坏(线圈通电,动合触点接通、动断触点断开)?

网友C:
想法是好的,但不切实际,每次接线太复杂了,还不如万用表来的方便!

网友D:
这种情况要做一个测试工装的。

楼主:
是的,请问怎么做

网友E:
直接将常开、常闭触头各接一个灯,用plc控制其线圈 ,观察灯的状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将常开、常闭触头各接一个灯,用plc控制其线圈 ,观察灯的状态即可。

可以给段程序看下怎么观察常开常闭的继电器是否是好的状态吗?
因为我一般都是写动作控制的,做的非标,这个不太在行,谢谢了

网友F:
我写非标的PLC还是很强的,不过看不明白你的意思,怎么继电器还分常开和常闭的呢,同样的继电器有常开点和常闭点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写非标的PLC还是很强的,不过看不明白你的意思,怎么继电器还分常开和常闭的呢,同样的继电器有常开点和常闭点的啊,

中间继电器有常开常闭的

网友B:
   程序倒是可以按照控制要求编,但正如5楼所说:这种情况要做一个测试工装的。或者,继电器是插拔式的。
   否则只能用于少量情况下的测试。

   先确定PLC的型号,画出PLC的外接电路(I/O点分配),列出控制要求(如顶楼所述,再梳理、明确),然后是编程。
   PLC输出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触点接入PLC的输入,PLC程序、判断接入的触点、是否该接通的接通 该断开的断开,不符则发出相应指示。

网友H:
这个简单个电路还用plc???.浪费!!!!!!!!!!!

2按钮+1三位选择开关+3中间继电器+1红色信号灯+1绿色信号的+1安装盒
就解决了,用一般的器件的话100多块rmb.

插上待测继电器滞后按一下sb1结果就出来了.然后按一下sb0复位,
sa1三档选择,是一开,一闭,或一开一闭三种状态

电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简单个电路还用plc???.浪费!!!!!!!!!!!

2按钮+1三位选择开关+3中间继电器+1红色信号灯+1绿色信号的+1安装盒
就解决了,用一般的器件的话100多块rmb.

插上待测继电器滞后按一下sb1结果就出来了.然后按一下sb0复位,
sa1三档选择,是一开,一闭,或一开一闭三种状态

电路如下:

我没用过什么三位选择开关,也不知道图上怎么个运做与画图。
但是你红灯不是通电就立刻开始报警了?

网友I:
ld x0
out y0
ld x1
out y1
ld x2
out y2
end
X0接一个按钮,Y0接继电器、电源、Y端对应的COM;
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X1、X端的COM;
当X0按下,Y0闭合,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合,经X1输入,使Y1灯亮。
同理测常闭触点时,常闭触点就接X2,同样操作,Y2同样有反应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什么三位选择开关,也不知道图上怎么个运做与画图。
但是你红灯不是通电就立刻开始报警了?

呃,,,,
选择开关有很多,二位很常用,三位用的也比较多的,这里用的是三位两常开,如施耐德的
XB-2DB33C,  电气文字符号一般是SA

是一通电报警等久亮,报警的内容是很多的.
这个可以工艺上自己定义的,

这里工艺操作步骤是这样的,先上电-----选择工作模式-------插上继电器-----按下测试按钮(SB1)------如要重复的测试则按sb0断开,如不重复测试则拔下继电器,------测试下一个,

绿灯的意义:插上继电器时绿灯亮,单常闭正常,插上继电器按一下测试按钮放开.绿灯亮,继电器正常(不同的种类有选择开关选档)

红灯的意义:有电,未测试,测试未通过的情况.
你也可以不要红灯改革白灯做电源指示用.

至于草图上的命名不必深究.觉得不合适改了就是!

这个按按钮有点烦,少量的测试还可以.但是反正插继电器也要个人做,也就可以接受了.
要是你能解决自动插拔继电器的问题,建议用plc做成全自动系统!如果还是得人工插,用plc就没什么必要,成本太高,没竞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