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5):
都说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不能开路,但是假如二次线路上的电流表坏了断路了怎么办啊?

网友A:
暂时没有新表更换,可把二次绕组用线短接。

楼主:
一次的匝数N1很小,二次的匝数N2很大,那根据对应关系N1/N2=I2/I1=U1/U2那就是说二次回路的电压很高,是不是会很危险啊?

网友B:
开路很容易出事的最好给他短接

网友C:
电流表内部一次线圈很大,一般不会烧坏,坏的通常是次级部分,只要你的互感器与电流表连线没有问题,一般不用处理,找个合适的时机换新就可,但要记住哟,运行时别动手。

网友D:
用零欧姆电阻短接

网友E:
二次侧负极要接地的,接地之后即使电流表坏掉也不会产生高压,否则产生高压很危险!!

网友F:
五楼说的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