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0-08-15):
都说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不能开路,但是假如二次线路上的电流表坏了断路了怎么办啊?

网友A:
哈哈,你拆一个电流表看一下不就知道了?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啊,里边多粗的线了。很少会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B:
将一次电流断路,在电流互感器试验端子处对回路进行短接,再更换电流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一次电流断路,在电流互感器试验端子处对回路进行短接,再更换电流表。
一次电流断路了,我觉得就不用在试验端子处对回路进行短接了吧?

网友D:
假如 换已经开路的电流表短路一次电流会有怎么样的后果?

楼主:
一次的匝数N1很小,二次的匝数N2很大,那根据对应关系N1/N2=I2/I1=U1/U2那就是说二次回路的电压很高,是不是会很危险啊?

网友E:
恩,一般能断一次回路尽可能断一次回路,二次就没有感应电流不用短路直接换,如果不能断一次回路,一定要有人监护并且懂原理,短路换电流表然后拆去短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