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5):
直流装置和变频器等 经常要接,但仔细看图纸就会发现一些不同,那就是有的这些东西全选了 而有的就只选了进线电抗器,或者干脆什么都没选,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是必须要选的什么时候又是可有可无的呢?

网友A:
变频器的进线电抗器和滤波器作用,就是抑制不同频段谐波噪声的。使电网和装置针对谐波噪声起一个高阻隔离的作用。

网友B:
电抗器
根据现场情况来选择的,
三相输入、输出交流电抗器又称电源协调电抗器;适用于无功功率补偿和谐波的治理系统中,可以改善功率因数,对谐波起滤波作用,以抑制电网电压波形畸变,从而改变电网质量和保证电力系统安全运行。
输入电抗器用来限制电网电压突变和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冲击,平滑电源电压中包含的尖峰脉冲,或平滑桥式整流电路换相时产生的电压缺陷, 有效地保护变频器和改善功率因数,它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又能减少整流单元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输出电抗器的主要作用是补偿长线分布电容的影响,并能抑制输出谐波电流,提高输出高频阻抗,有效抑制dv/dt.减低高频漏电流,起到保护变频器,减小设备噪声的作用。电容器在补偿功率的时候,往往会受到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的冲击,造成电容器损坏和功率因数降低,为此,需要在补偿的时候进行谐波治理

直流电抗器接在变频系统的直流整流环节与逆变环节之间,主要用途是将叠加在直流电流上的交流分量限定在某一规定值,保持整流电流连续,减小电流脉冲值,使逆变环节运行更稳定及改善变频器的功率因数。

网友C(2013-09-18):
可以参照萨顿斯(Satons)(4008009085)的产品选型手册。